昭阳E200点不亮(已修复)

楼主(2008-12-05):
接修一台联想昭阳E200,此本是FIC代工,电流上到0.5A就停止了,CPU无温度,没有测试卡接口,用假负载测试,发现一个疑点:时钟的两个脚一个是0.43左右,另一个确实3.3V左右,这也太高了吧,我记得CPU假负载上的两个时钟电压应该差不多的。修的无思路了,时钟芯片换过了,BIOS刷过了。。。。。。

网友:
CPU供电电压多少?打下两根时钟阻抗,这两根时钟线从时钟芯片出来直接到的CPU,中间只接了两个33欧的下拉电阻。不过如果我没记错,CPU的时钟有一根工作就可以点亮

网友:
我现在飞线接了诊断卡,开机观察,诊断卡上复位灯,闪了一下就灭了,证明复位正常。

网友:
你看一看 3B电压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
故障已经找到了,就是CPU总线时钟电压不对造成的。

网友:
小俊的帖子都是可以搞教程了。呵呵

网友:
小俊 有这个本的图纸吗?如果有回头发给我看看! 刘晓南有个这样的本修不出来!

网友:
我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这个图纸啊,只有自己跑线找出故障。

网友:
:Q :Q :Q :Q 俺也在急找它的图纸

网友:
小俊厉害啊,下次搞个教程我报名啊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飞线连接那个的啊,连那几个脚步,请楼主再奉献下,谢谢,双核的板能不能这样的啊。

网友:
好东东  和教程一样了   值得收藏

网友:
一楼辛苦了!开眼界学习。

网友:
请问你的诊断卡线怎样接 请教我

网友:
真汗啊,这样都能搞定! 一步到位

网友:
楼主的水平真的另人佩服
有机会了办个学习班我去向你学习吧
你的技术太牛了

网友:
送上飞线图纸,这是我们画的。

网友:
这是一种新型的PCIE卡
看来功能还是功能强大的
水平很好,难怪有小车

网友:
高手。学习了。强人。

网友:
新的PCIE卡还能这样用!高人啊!学习+佩服......

网友:
高手啊,原来诊断卡还能这么用啊,长见识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收藏了

网友:
哪里有这种卡卖呀,
我要买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学无止境.

网友(2009-10-20):
这个飞线牛,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  诊断卡还可以这样用 牛、··

网友:
拜读了,很强,这样修机器才有乐趣!谢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到最后还是电压,此贴给我狠狠地一记教训啊

网友(2009-11-27):
太谢谢小俊了  迷你的卡 我一直不会飞线  太感谢了

网友:
呵呵 。。看了你们这些高手的作品。感觉我的这点技术真的是太渺小了。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
真是厉害,学习呀,一步到位了不起

网友:
总算找到新型MINI PCI-E诊断卡LCP是怎么飞线的图纸了,谢谢

网友:
强焊,谢谢楼主,好人啊

网友:
什么时候开远程培训啊,兄弟我也报个名,呵呵

网友:
问峻哥一问题,如何看板子是哪个厂家代工的啊?

网友:
请问高手,如果现在的高端机, 很多都是八角BIOS或长方形的,如果遇到那种的如何习线,??

网友(2010-01-10):
向楼主致敬,无私奉献。

网友(2010-03-31):
诊断卡都可以这么接啊 太厉害 不过有2用的PCI诊断卡

网友:
楼主真牛! 想请教下诊断卡飞线怎么飞啊!
有时间的话加QQ指导下!281882641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谢谢楼主,改天我要试试

网友(2010-07-19):
那个诊断卡 那样飞线 可以跑码吗

网友:
八脚的BIOS怎么飞啊,还有40脚的怎么飞

网友:
是个好的教程 ! 学习了 线飞的不错呀!!

网友:
要不楼主做个连接检测卡的教程吧。。修得太帅了。。。

网友:
这种卡我就用了一次。。。太麻烦了。。95% MINIPCI-E上没有做LPC总线。。要他就得飞线。。。还是用我的波波吧。。。俊哥的帖子还是要顶的

网友:
遇到传说中的高手了啊

网友:
根本就不用诊断卡,搞的飞线那么麻烦,直接用示波器在BIOS AD线打波形来判断故障,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而且特别准

网友(2010-08-18):
楼主好水平 都可以搞教程了 好像坛子里面好多人都是认识你啊

网友:
版主可以吧修复的方法说详细点吗,
?
两个下啦电阻 ,那电压从何来呢 为什么会偏高呢 下啦电阻 阻值变大?

网友(2010-09-28):
手上有一个不上电,还扔着那。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考虑

网友:
真的学习了,原来诊断卡还能这样用.

网友:
飞线接诊断卡,这招牛!!!!!!!

网友:
这个卡那里有卖啊, 我看基地里面好像没有啊 , 其他的笔记本数码卡可以改吗

网友:
基地的这个可以改吗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过机型不同,没解决,待高手解答,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2010-10-28):
FIL的图吧,钻石的还是,我有这工厂的很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