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兄弟修过这个故障

楼主(2008-12-05):
华硕P5PL2的主板,CPU电压只有0.33.其他的都正常。没有ADP3181换。会不会是他的问题

网友:
就是要换这个电源管理,加焊一下CPU周围的管子和这个电源管理先试试!

网友:
一般ADP3181坏了是没有电压的  应该是电阻漏电

网友:
`我想是ic坏了。是ic控制g级的电频信号,你量那个ic的输出是多少

网友:
上真U看看。。
有的板需要上真U才有VCORE
如果还不行。查 3181的供电,EN,VID,反馈等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