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845ge-rz

楼主(2008-12-05):
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机显示正常,但过一会就短断电了,网卡没有发热,有时触发开机,跑一下就断电,看cpu供电管都正常的。请问里初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属于桥的空焊什么的(先排除其他场管虚焊性能不好等等)

网友A:
板子有没有过热的地方?再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没有过热的地方?再有换个CPU试试

没有过热的地方,强加电不掉电,但cpu只跑c1 c0(我是两位卡)。谢谢!我怀疑是io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个IO
不过技嘉的IO好象是有密码的

最好找块技嘉的来拆IO

网友:
我的也是845触发后风扇转一下马上停止,然后又转一下。拆掉CPU或者BIOS芯片能触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北桥出问题的概率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