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2100求助

楼主(2008-12-05):
康柏2100,主板代号KT7,开机电流升到大约0.9A,代码卡显示D0(没有跳动,一上电就是这个代码),在0.9A这个电流上维持大概一至两秒的样子,然后掉电。自动重启,重复刚才的过程,循环如此。掉电之前有量到CPURST。

不装CPU也是这个德性,但是电流比较低,大约0.4A这个样子。重启的时候我量了一下,EC发往南桥的DNBSWON#这个信号就开始跳了,也就是从EC开始就重启了,不是南桥自己重启。

网友:
DO这个代码要以台机的经验来说的话 还是没走CPU 记得你在群里聊过 带球的都已经做过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要说还是机器启动加载未成功 反复尝试启动  要简单的修法还是按不跑CPU来修就是 这种情况我一般要摘走南桥的一些外设设备的 如:网卡 最小话来搞好了

网友:
踏雪有痕() 21:33:35
昨天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一块(仅仅这一块)945G+ICH7R的主板,上P4 631 cpu开机当机D0(AMI bios),一同出厂的其他同型号板子用这颗 631 cpu可以开机,板子上别的CPU(比如P4 2.8G或 E4300)也是可以开机的,P4 631的CPU也基本可以确实是好的,但是VTT_OUT_RIGHT电压出来的居然只有0.8V
踏雪有痕() 21:33:58
送进去的VTT是1.2V,VTT_OUT_LEFT也有1.2V
踏雪有痕() 21:34:28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21:41:03
d0是什么意思
踏雪有痕() 21:41:32
数码卡只跑了一步到D0
江南(451437264) 21:41:52
直接跳到do?
踏雪有痕() 21:42:14
对() 21:42:31
00后走一个代码?
21:42:35
是这个意思吗?群主
踏雪有痕() 21:42:46
00就到了D0,对
21:42:58
哦,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踏雪有痕() 21:43:08

踏雪有痕() 21:43:24
你修的笔记本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21:43:25
不过00后的一个代码是2A
(21:43:27
是的
21:43:38
联想的本本出这个问题多
21:44:01
不拆机,长叫
诊断卡00后走一个码
21:45:24
目前发现CPU A/D线里有好几个点的阻值都低了40来欧
21:45:31
还有2个点是28欧
踏雪有痕() 21:50:06
我这个板子不上那颗631 CPU,板上VTT_OUT_RIGHT阻抗81(和正常班一样),上了631 CPU之后VTT_OUT_RIGHT阻抗27(正常板上此CPU阻抗是11),该631 CPU本身VTT_OUT_RIGHT信号点阻抗是21,奇怪了,居然阻抗越并越大?21//81=27 ??? 见鬼了

网友:
LS,VTT_OUT_RIGHT是干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775 CPU的一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