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97m一条水平亮线,谁有STV9118的场输出电路

楼主(2008-12-05):
行场集成电路stv9118,的供电12v正常,场锯齿波输出3.47正常,应该是场输出电路问题,不知道这个电路怎么查啊,谁有这个
电路图
~
三星

网友:
换一个STV9118看一下

网友(2009-01-11):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我有,但有锯齿波就是场输出的事,查输出,如8172
[
]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用找什么电路图.场就那几个元件,跑跑就知道了,还是先实在点换个场块吧,老是用理论在那怀疑是最不可取的!

网友:
单面电路板基本上不用图纸,等到不用图纸能修显示器就可以出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