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块板子,一加电就开机,今天不装cpu 加电后电源风扇也转

楼主(2008-12-05):
我的一块845板子,一加电就开机,今天不装cpu 加电后电源风扇也转  接上cpu风扇也正常 测12V 5V 3.3V供电正常,,开关两针角对地打阻一为0,一为825。
以前正常使用,一次停电后再来电就成这样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从哪里入手

网友:
你把电池放电,主板放电,请看能关机吗,不会是你的板子坏了吧,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IO是不是IT8712呀  大部分都是IO损坏

网友:
回楼上,不能关机 io 是ite 8712f-a

io烧了,从哪里测呢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通电后自动上电,要是不接宽带就能正常启动,一接宽带马上死机,后来发现,只要宽带的灯闪一下,马上就重启,开始以为是主板的问题,绕了一大圈,结果原来是电源坏了。

网友:
SOS——ABIT IL8 不能关机

故障点原来是不能关机,开机后按PWRSW是无法关机,但是可以RST,强行关机则当机,换过IO83627和83303,故障依旧,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上电立即掉电!请教大虾关于主板的关机时序和不能关机的一些维修方法和技巧。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最好说明一下是什么牌子的,比如说是华硕的,华硕板有一温控芯片坏就会出现加电自动开机。

网友:
主板是映泰845

不加cpu也能开机

网友:
看看I/O是不是挂了,换一个试试。
以前我修的一块板子就是PS-ON让I/O给拉低了,所以一插电源就上电了。

网友:
换个IO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后记得告知。。也好总结下

网友:
今天的从淘宝上买的风枪到了,我把映泰845上的IO 也就是ITE 8712A-F吹了下来,找了一片IO,下面的字母有点不同,已前的是0237-gxs,找到的是9944-dxs,弄了半天终于焊上了,加电,.....这次不自动开机了,可是手动也开不了,,量了一下CPU的供电没了,上管下管,电容器全没电压了,

网友:
往下吹8212时风太大了,把旁边一个小集成块给吹下来了,赶紧给焊上,,,,传个照片大家看看,还有哪里有问题,还是IO型号参数不同,用不了

网友:
下面字母不同一般没关糸的。现在的故障是不触发,8712参与触发,追触发电路,根据I/O脚位电压跳变来判断I/O、SB了,注意下I/O周围的小元件.

网友:
有的主板不一定是主板有问题的,只不过是BIOS里的电源选项里有三项“AFTER POWER LOSS 里有 “LAST STATE”和“STAY OFF” 、“STAY ON”,如果开机时断电后,如是选“LAST STATE”,一有通电就开机了。如是“STAY OFF”,一通电主板也是不开机状态的。如是、“STAY ON”,主板一直是关状态的。附上翻译:AFTER POWER LOSS :断电后   LAST STATE :最终状态(最终是开就是开,是关就是关)STAY OFF 始终关闭。一般是INTEL原装主板见多,精英,ONDA也有见过。

网友:
你找根针拨拨IO引脚,看有没有动的,强烈怀疑IO没焊好。
根据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7595-1-1.html这个帖子测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IO拆下
通电
看还自动上电不

把IO拆了,换了一块,没有焊好,结果不自动起了,短结开关也不开机,后来把IO好好焊了一下,又回到原来的状况了,一接电就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