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DPS-450FBA电源接线图

楼主(2008-12-05):
朋友给的DELL服务器电源,通电电源灯亮,有SB5伏,本人想买装做音箱电源,就是不知接哪里能起动。。。
望高手赐教!!!

网友:
ATX待机状态有两条线有电压,接个负载试下就知道PW-ON是那条了,如果开箱一眼就能看出。
开关电源做音频用的不太好吧,有高频干扰的。

网友:
我现在没有服务器试,电源肯定是好的!就是不知哪个脚是PW-ON脚,待机有两个脚有5V,一个3.3的...其他无电压!15个接脚不知哪个是开机的!PW-ON是接地开机吗?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绿线对地开机

简单的说就是绿线对地开机

网友:
DELL电源是专用电源,接口定义跟国产电源是不一样,我更改过长城电源来代替DELL电源,不过我的DELL电源是台机电源,不是服务器的。DELL普通台式机你可以搜索下我的帖子。你打开电源,看看灰线的接点处有没有标的是什么定义,我印象中好像一个程控的单词(r开头),那这个就是PS-ON,对地(黑线)短路即可,启动电源。

网友:
里面没有连接线,是直接焊在板上的,没有标任何字母!DELL的PS-ON是几伏的!电源标签上写SB5V是指PS-ON是5伏吗?我逐个脚碰地都没能启动电源,有个脚5伏的碰地后电源会保护(电源灯熄灭)....

网友:
5Vsb是待机电压,是提供给主板的,和PS-ON不是一个定义。我改的DELL电源是台式的,它的PS-ON电压是3.7V

网友:
最笨的办法找5V 和地线短接

网友A:
这个是服务器的冗余电源,可能需要电路配合才能工作的。

网友:
15个脚中任意一个脚对地碰过都没起动,15个脚之中有两个有5V,一个是2.5伏左右,其中一个5伏碰地会保护!其他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服务器的冗余电源,可能需要电路配合才能工作的。

楼主说的对,服务器的电源比较复杂,我修过早期IBM服务器的电源。

网友:
有高手能起动此电源吗?.....扔掉太可惜了!!!

网友:
呵呵,那你只有打开,看里面几个关键器件(控制芯片、功率因素校准芯片等),然后顺着电路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