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L50A 15液晶 气温低无显示

楼主(2008-12-05):
现代 L50A 15液晶 气温低无显示
一台现代 L50A液晶显示器,在夏天的时候工作正常,现在气温低就不工作,电源指示灯闪烁。
用电吹风对着驱动板吹上几分钟,就有显示。
请高手指教
急等。。。。。。。。。。。。。。。。。。。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以现看看上面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嘛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出问题了吧!!!!!

网友:
加热就好了.那就对可疑位置逐点加热.争取找到故障元件.

网友:
换下电源芯片试下,之前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最后换了个电源芯片就好了

网友:
电源是单独的,
整体都补焊了
用电吹风加热驱动板几分钟就好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漏电的,或者有虚焊的地方,你可以把电容都换掉试一下

网友:
本人怀疑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冷了容量变小,电压低无法启动
热了容量恢复些,达到它的启动电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