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楼主(2008-12-05):
昂达N61G这种板子我修了很多但是发现总有新问题出现,就拿今天我修的这个N61G说吧,客户拿来两块板子,一个是鼓电容的,同时换了OK,这种板子有这个故障喜欢鼓1000.6.3V的电容,我这块是CPU无主供电,北桥的9202管的供电管子输出1.04V(因该是1.2V),北桥右边的管子无输出,控制脚1.64V(因该是3.4V左右),开机瞬间复位灯闪亮一下,但是触发复位无反应,可以正常关机,
这种情况一般一概是9202坏了导致的,所以想都没想就把9202换掉。发现9202控制的管子输出1.27正常了,以为问题解决。但是一测量,发现cpu依然无供电,触发复位依然无反应(开机复位灯闪了一下啊,一般这样复位都应该正常了),北桥的右边管子依然不输出,很是让我郁闷啊,这种班子一般换完9202就应该一切都OK了,可是还不好
我想那就应该先把cpu这路修好其他就因该OK了。我查了一下图纸发现ISL6566的供电正常,但是EN和PG不正常都已该有高电平,但是现在都为低电平。哈哈那就应该ISL6566这两路了。我先查了EN费了好大劲发现是进南桥,我晕拉,那倒是南桥?我有对照好板子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郁闷中啊,这期间我换了好几个ISL6566故障依旧,
放了一段时间,我拿起来测,把pci复位测了发现电压正常,顺便测了一下复位排针,有惊喜发现哈哈,发现复位针没电压,跑线路发现排针经过一个330电阻进南桥,3.3V是经过一个电阻和排针和330相连,330另一边和南桥相连。把330断开发现复位电压上来了可以复位了,上好330就被拉低了,所以应该是南桥挂了,我费了好大的劲竟然忽略了最简单的是事情,绕了好大的圈子,才回到原点,郁闷啊希望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啊

网友:
ISL6566的EN绝对应该为到电位
LZ,已经把EN追到了南桥.而且换过几个6566.到这儿几乎就何以判定为南桥挂了

网友:
楼主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N61G 上管输出是0.9V 换了RT9202 还是一样 不知道还会有什么问题?请教您一下 CPU供电 复位都正常

网友:
一般是把9202和两个供电管都换了就会好了,因为那两个管子可能已经软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