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有问题

楼主(2008-12-05):
新买的编程器用了还每两次,现在编程器只可以擦除和读取主板的CMOS芯片,不能写入数据,写入时报错

这种编程器都有这个问题,在专业人员眼里这能算是个“玩具”

网友:
你接编程器机器的主板BIOS设置的对吗  这种编程器bios设置不对是不好用的

网友:
这种编程器好像只支持2000系统吧 我还制作过一个

网友:
不会吧?我XP系统,原来刷了一两次还好的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啊

网友:
换一下并口的工作模式
有条件换个主板试试吧
这样的编程器很挑主板的

网友:
对了,我用过这种编程器,很挑板,CMOS也要设置正确。有时一次擦除不了,多擦几次。试试吧!

网友:
这个垃圾么算了吧,我以前也有,扔都扔了,经常出错,又慢得要死,

网友:
用这种编程器就是初学者的陷阱,吹得能把垃圾变成宝,浪费时间。丢吧,没什么好留恋的。还不如要个仿版的LT48的强。

网友(2009-01-30):
我也有一个,不好用

网友:
还是买个280U算了。我以前也是被这样毒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