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200G并口硬盘变31.5G

楼主(2008-12-05):
我的迈拓200G并口硬盘只剩下31.5G其他的都没有了怎么维修啊!用DM也无法恢复,也只认出31.5G
硬盘厂家:迈拓
型号:6Y200PO
容量:200G
用MHDD检查的情况;正在等待驱动就绪,驱动器未就绪
                                  获得硬盘详细信息:驱动器错误

网友:
MHDD有一个恢复实际容量的指令的,试一下,

网友:
请问你个指令:
我用NHPA和RHPA指令无法恢复说什么找不到驱动

网友:
其实很简单了,跳线设错了,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