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12-05):
一块华擎845主板,每次开机都跑C6,必须按复位键才可以正常跑码亮机。各部分电压都是正常的,板子上也没有什么外观异常,有那位遇到过的,给个提示。

网友:
1.仔细看一下核心电压是不是低了一点.
2.换个上好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记得华擎的主板应该是华硕代工。

个人怀疑,你主板上的某个电容是否出了问题,因为华硕的板子质量太次,我维修中,经常碰到批量的华硕板板出现电容爆浆的现象。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检查一下,是否是北桥虚焊,内存故障多与北桥到内存的AD出问题。

再或者,检查一下内存槽是否正常……

当然,张先生的意见你也要着重参考一下。

网友:
这应该还是北桥或是内存每组供电不正常

网友:
现在刷BIOS后,出现个新问题了,每次都可以开机正常,但是不能复位,一复位就跑A8,不亮机,

网友:
你在刷以次bios,不好就是北桥了

网友:
刷不同版本的看看,有些可能是版本不好用引起的

网友:
考虑下32.768 周遍

网友:
那位说的非常不对我修了好久主板和搞了10多年的电脑都没见过有几块华硕扳子电容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