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24口交换机电源板,后级通电时发出轻微的"啪啪"声~~

楼主(2008-12-05):
后级输出电压很低且不停跳变,同时不知哪个器件发出轻微的啪啪声,不是短路的声音,类似于继电器不断的吸合的声音,但这板上又找不到继电器,目检后级上有3颗鼓了的电容,已经换掉,故障不变,请问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几张照片过来  有可能再画个电路图   好帮到分析一下  交换机电源板很少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