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线问题

楼主(2008-12-05):
我想求助一下,在维修主板的时候大家都说去测一下AD线~~我想问一下AD线具体怎么测试啊?是测阻值还是去测他的波形啊?

网友:
不会跑AD等于修理主板达不到真正的芯片级,只你这个问题,就值500块钱,谁跟你说,谁就等于把技术白送人,培养同行……

网友:
当然是测对地阻值了!他们的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去买一套假负载,上面有标明AD线,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去碰AD线,AD线的阻抗都是一样大的,不一样就表示有问题

网友:
忘了说打个二极管档。

网友:
安静静,你跟他这么说,实际上,他即便是知道了,实际工作中,也还是不会用,或者说,侧到不对也未必知道如何解决的,哈。

网友:
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人,告诉人家给答案还是不对的人。

网友:
不会的学习,多问我觉得没错,论坛就是交流的,刘晶晶我是初学者,谢谢你的问题我也知道AD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发现这样的人,论坛是用来共享和学习的,有不明白的问问你还想要钱啊?回答问题的你还说人家回答是错误的,哪有你这样的人啊?连论坛是干什么的都弄不明白,海进来干什么

网友:
当然是测试它的对地阻值
就比如策PCI的AD线吧
它们的阻值要一样大
它通往南桥的
阻值要偏小的话就说明是南桥里面短路了
偏大就是空焊
要重新加焊南桥
你搞维修怎么连这个最基本都不知道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AD线是什么东西

网友:
OK,说我不好不反驳。

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东西值500块钱?

实际上,找个师傅,花500块钱,半个月内,所有的基础知识全部可以过关,半月后,应该可以练习焊接并帮助师傅干活了。

学习芯片级维修很容易的。

另外说,楼主请善用搜索功能,百度那边儿,随便输入“AD线”,答案一堆。

网友(2009-02-23):
知道就说一下不就行了。他要是能找到,就不会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