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关于845杂牌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5):
我有三块不同845杂牌主板,但故障是一模一样。其中有一块是点亮了一次就不行了。它们故障都是南桥的3055汤手。。换了也不行。。所以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工作。想问问是不南桥烧了?
主板

网友:
打下PCI的AD阻值

网友:
看3055输出脚是不是短路,看下给哪个东西供电

网友:
用万用表,查一下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是不是短路了,还有3055的输出脚对地的阻值,一般都有几十欧姆已上,如果太底了,就可能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