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光区老笔记本安装系统一点新方法

楼主(2008-12-05):
鉴于前不久几个朋友讨论过的老笔记本安装系统的种种方法,都尝试过,成功率不高。我最近又找到一种新方法。发现不仅对老机器有效,更对新出的本子,带SATA硬盘的本子,如宏基,HP,这些机器出厂基本都是visia 系统,客户有用不习惯的将会要求改装XP系统。常用的XP系统安装将会失败的,废话不多说了,方法如下,看了不会别怪我

1:用台机启动
2:拷贝个镜像文件(YLMF-3.5 半手工版)到要安装盘的其它分区里面
3:启动虚拟光区加载刚拷贝的那个镜像文件,最小化后查看我的电脑 将新出现一个新的光区Y,就是你刚加载的 如果你把虚拟光区设定为Y,就是它了
4:点开那新的Y光区 点自动安装的那个文件,会出现一个多项选择的安装界面,选全自动安装
5:提示格式化,切记你要选格式化客户的C盘,完毕后会自动将安装文件复制进去,复制完毕后 自己会退出来 的
6:关闭电脑,将客户的硬盘放到客户的机器里面
7:开启客户的机器,这时候,你发现机器已经开始自动安装系统了,如果一些顺利,30分钟到1个小时将可以安装完毕。原来IBM,NEC一些难装系统的老机器我都这么对付的 注意:如果没征得客户同意 不要随便给硬盘分区和格式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网友A:
这种方法不是得去拆去机子吗?太麻烦了,这种方法只能说对一些老机子没法用u盘启动才有用,现在的机子一般都能用u盘启动,做个winpe u盘版的启动,把ghost文件放在你的u盘里面进行安装就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不是得去拆去机子吗?太麻烦了,这种方法只能说对一些老机子没法用u盘启动才有用,现在的机子一般都能用u盘启动,做个winpe u盘版的启动,把ghost文件放在你的u盘里面进行安装就更方便了.

有的老本子就不支持U盘启动。。呵呵。。兄弟你还得有拆硬盘的思想准备。

网友:
这方法不是都行得通,有好多老本本,在其他机器上分区或安装系统镜像后,回到本机不能启动。
对有网卡支持远程启动的机器,我见意用网GO,不用拆本本,远程分区,安装系统。

网友:
这种方法早就知道了不过你说的有点麻烦,但是这种方对老本本来说不太好使有时候拆出来再装会去就不认硬盘你说谁赔啊,建议用优盘现在的优盘都带光驱启动了,或外置光驱,

网友:
这方法确实早用过,一些机可以,一些机开机是没法启动进去的,要多管齐下
支持U盘启的先用U盘, 不行再外接光驱,再不行就用这方法了,
再再不行呢~那就要看你....自己想办法罗

网友:
一般都是用网刻的说~~前几天搞个一体电脑C600的U
都带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