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问题

楼主(2008-12-05):
用假负载CPU测核心电压1.75V正常.0.8-1.2V电压也正常,PG电压也正常.只有复位和时钟电压为零.

经跑线测得时钟电压由时钟IC芯片第三个引脚提供(测得该脚没有电压输出).换了IC芯片后.时钟电压由0V变为0.45V(不知这电压是否正常?)
.复位电压也变正常有1.5V(这有点奇怪,复位电压怎么换了时钟芯片正常了).

再测一下主供电和外频供电都正常然后上U,但是诊断卡不跑码,南北桥比较发热.

实在是没有维修思路,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没有时钟当然复位不正常,你原来就是没时钟导致复位撒

网友:
要PG信号跟时钟工作正常才能有南桥门电路芯片产生复位信号,那应该是南北桥共用的一组1.5V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没有时钟当然复位不正常,你原来就是没时钟导致没复位的.南北桥发热大,你查一上桥的供电正不正常阿?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那就有很多地方会出现不跑码了,再找一下,bios的片选22脚有没有被cpu选中,如果有,那可能是bios的问题,如没有,那你就查一下,cpu到北桥到南桥到bios之间有没有原件损坏,或者打南北桥的ad线阻值,判断桥的好坏.

网友:
呵呵!上电时序很重要啊!桥
发热估计有问题啊!

网友:
跑线跑不出南北桥由ATX供电还是什么供电.一般南北桥都是由ATX的5V提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