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CPU频率疑问,帮忙解答

楼主(2008-12-05):
现在许多主板,比如775的主板,上假负载上电后,可以测到Pci和AGP频率,但是测北桥和CPU频率时总是显示没有频率(使用频率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需要什么条件才会产生北桥频率和CPU频率
cpu

网友:
估计信号不够频率计的最低门限电压,所以测不成.

网友:
张先生技术就是好,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