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白屏的故障

楼主(2008-12-05):
我有一台金长城显示器G702FSJ不接电脑一开机就白屏,接电脑一开机也白屏,怎么修啊?
  注:1.显示器的灰尘扫干净了
         2.数据线重新插拔和焊接了
         3.screen调到最低也没用
         4.视屏通道的元器件检查过没发现什么问题
没办法了,该怎么差呀?

网友:
尾板上加的事
1:有70V?

网友:
尾板上的事
1:有70V?
2:有散热片的立着的7个脚 的块好坏

网友:
更换白平衡芯片 看看 如果不行就换视放 或者预视放 感觉白平衡的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查尾板果真没有+70V电压,其70V电压是由14芯的数据线连接到了主板上,由于年数久了数据线松动了,其70V电压就加不到尾板上,从而引起一开机就白屏。重新加固数据线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