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有声音发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06):
本人新手今天在拿一块815的板在学习维修,在上假负载后测得CPU的三组电压正常,但是就听到北桥有滋滋声发出,温度也有点烫手,请问这正常吗?可以上CPU吗?

网友:
还用说 ,北桥短路击穿了,要换掉 的 啊

网友:
哈哈,北桥开锅啦,废啦

网友:
不用问左 右隔离了。北桥已经寿终正寝了,

网友:
哦,原来正样的北桥就是击穿了,拿还要其它的测试点来确定吗?谢谢大家先。

网友:
测电压(北桥旁的小电容,论坛有相关的测试图片),打AD线(CPU、内存、显卡通往北桥的AD线阻值)学习就是学习,不要听别人的,那样你就不会学到东西的,听我的,自己动手

网友:
我刚按照流程都测过了,北桥旁边的小电容都测了没有短路,CPU的AD线我在假负载上测对地阻值都一样,就是有一条差了10几左右,内存我没有打值卡,就直接测量了所有的VDD对地阻值,都是只有15,数字表一直在叫。我拿一块好板测了一下都是180的。AGP的AD线我没有测,因为我不会测,在论坛里下载的AGP插槽定义图是要经验值的,我没有。现在想请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判断呢?谢谢了。

网友:
不懂,顶上去给懂的人

网友:
不要急于修,在坛子里多潜水几天就会有收获,不要下些没用的东西(至少现在没用),相同的资料有的是不要经验的,多收索,张先生的资料一般是不要经验的
另你查的CPU的AD线有一条及内存线不正常,可以考虑是北桥坏啦,不知你测北桥供电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