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5200花屏

楼主(2008-12-06):
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卡是MSI的5200,用MATS5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9010
FBA[63:32]         6389387
FBC[31: 0]           19003
FBC[63:32]           17438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3680
Write   Error Count: 644115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版主提示:N卡测试软件结果,上传内容到此就可以了。以下的内容不需要上传。

网友:
Lz你换下子测试软件的版本看下子,有时软件不适合也出这种情况的,要是换了版来再出一样情况,再说.

网友:
最好把你的测试软件换下再测,把显卡能突出显存的图传上来

网友:
软件版本错了,这样子好像是全坏了

网友:
用高版本的试一下,我也刚学会

网友:
我的一块FX5200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换了高版本的软件还是不行。用热风枪补焊BGA后解决问题。

网友:
加焊主芯片应该就好了

网友:
GPU可能虚了,看下显存周围的贴片电阻,是否有脱落或损坏,检测一下显存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