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330 UT小型台式电脑无声音,以及开机必须按F1。(声卡问题完美解决(12.07))

楼主(2008-12-06):
一台HP D330 UT,主板PN: DC579AV,
故障现象:1.声卡是AD1981,驱动是HP网站下载的。Dierctx检测无故障,用录音机录音的时候有波动,放音的时候也有,可是就是不出声音。换个好使的PCI声卡后也没有声音。将主板集成声卡屏蔽,换用PCI声卡,终于出声音了换了个PCI的后怎么也不甘心,想想自己怎么说也在http://www.chinafix.com.cn/混过,太丢人了。
今天灵机一动,想到这个板子有以前有音频前置的,现在没接,后来把相关的接针接上就OK了。具体做法见下面的跟帖。

2,开机提示一个错误,需要按F1才能启动,提示的错误可能是机箱风扇没有接。请问各位老大,能不能不接风扇,把这个错误提示屏蔽掉。我考虑弄个3针的风扇,然后把扇叶什么的都拆掉,只留下电路板,这样估计就不报警了,就不用按F1了,各位老大看看能行不?,这招试过了,不行。

网友A:
看看风扇电源接口有没有接错,仔细找一下是四针的接口,没有声音会不会是音箱的问题 有没有把音箱接到其他机器上看看!

网友B:
要屏蔽这个错误可能要改bios相应的地方nop或j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风扇电源接口有没有接错,仔细找一下是四针的接口,没有声音会不会是音箱的问题 有没有把音箱接到其他机器上看看!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风扇接上就没有错误提示了,我觉得没必要接机箱风扇,所以想不接风扇。
音响没问题,在别的机器上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屏蔽这个错误可能要改bios相应的地方nop或jmp

谢谢你的解答。可是我没看懂,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C:
如果是AWARD BIOS   可以 进入PC Heath status项,里面又有一个system fan fail  warning项,把后面的enabled改为disabled即可
如果是其他公司得BIOS我就不是能很具体的跟你说了,你慢慢找道这几个英文单词就可以了,也是把后表括号里的改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AWARD BIOS   可以 进入PC Heath status项,里面又有一个system fan fail  warning项,把后面的enabled改为disabled即可
如果是其他公司得BIOS我就不是能很具体的跟你说了,你慢慢找道这几个英文单词就可 ...

有道理,可是我的不是AWARD的BIOS,是惠普康柏的,用软件测试提示:销售商Hewlett-Packard,没有你说的选项。

网友D:
呵呵
今天我也是弄拉台这样的机

声卡驱动可以装上去

放歌也同样可以放就是不出声

下了个驱动包也没用

最后装了张PCI的声卡给他

也是要按F1

进BIOS里面时间保存不住

电池有电

跳冒没错

最后把电池座重新焊过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AWARD BIOS   可以 进入PC Heath status项,里面又有一个system fan fail  warning项,把后面的enabled改为disabled即可
如果是其他公司得BIOS我就不是能很具体的跟你说了,你慢慢找道这几个英文单词就可 ...

是在cmos里设置的,就是在启动电脑时按del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今天我也是弄拉台这样的机

声卡驱动可以装上去

放歌也同样可以放就是不出声

下了个驱动包也没用

最后装了张PCI的声卡给他

也是要按F1

进BIOS里面时间保存不住

电池有电

跳冒没 ...

真的假的啊,我的时间能存住,可是如果把电源拔掉,CMOS的设置就复位了。你的声卡问题也是自动解决了?!

网友:
声卡是加了张PCI的声卡给他

  本来想帮他弄个集成的

星期6有点忙

就不想拆装

直接换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E:

加旱座就好啦

网友:
我自己也有台惠普康柏的,是不是要F10进BIOS?然后还要选择语言有英文,日语等等,我自己找了下是没有我说的SYSTEM FAN WARNING 项,这个项不能设置为关闭,你试试看CMOS放电让机器恢复出厂默认设置,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有把风扇这个问题解决才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么热心,你说的是事实,没有这个选项。
恢复出厂默认有选项的,在第一栏里面,可是也不能关闭需要按F1的问题。
PS:具体提示是:512-Chassis fan not detected

网友:
找个风扇还不简单嘛?找一个装上去不就什么都解决了,这东西便宜得很,应该好找啊,要不我把自己送给你得了。呵呵

网友:
除了CPU FAN 还有机箱风扇也接上试试看!

网友:
呵呵,风扇手边就有,感觉没有必要弄机箱风扇,加大了噪音,所以想屏蔽掉这个提示,可是这个BIOS我搞不定。

网友:
图1 主板前置音频接口

针脚分配
-表1 前置音频连接座信号名

信号名
说明
1 AUD_MIC_IN 前置麦克输入。
2 AUD_GND 供模拟音频电路使用的接地。
3 AUD_MIC_BIAS 麦克偏置电压。
4 AUD_VCC 供模拟音频电路使用的滤波。
5 AUD_FPOUT_R 输出给前置的右声道音频信号。
6 AUD_RET_R 从前置返回的右声道音频信号。
7 HP_ON 为以后控制耳机放大器保留
8 KEY 无针脚。
9 AUD_FPOUT_L 输出给前置的左声道音频信号。
10 AUD_RET_L 从前置返回的左声道音频信号。

跳线
如果前置音频接线没有连接到主板的前置音频连接座上,连接座的5和6,9和10针应当用跳线短接,否则后置音频插座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