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ot 1 370的主板能不能上1.2G的赛扬?

楼主(2008-12-06):
也就是CPU是另板的竖在主板上的那种,但CPU也是370的,现上的是C433,不知能不能上到C3 1.2G的呢? 看板上的标是2000年的. 如果试一下不会烧CPU吧?
[
]
cpu

网友:
1.2是图拉丁的, -T的板可以,其他的不可以.

网友:
可
不会烧CPU
你那是810的吗
要不是810T的需要改一哈才能上1.2G
把CPU座子上的第3脚和第8脚的复位连在一起就可以上了

网友:
不知是什么牌子的,主板上没写,只在BIOS上贴着像是硕太克的主板. 型号SL-67EV1
CPU板上有个跳针,不知有什么用的?
[
]

网友:
网上找到的参数,但不太完整.
芯片组 VIA Apollo Pro Plus(北桥芯片为VT82C693A)
CPU插槽类型 slot1
外形尺寸 170mm x 305mm
规格 ATX
扩展槽数量 1 x AGP 插槽 5 x 32-bit PCI Bus Master 2 x 16-bit ISA 插槽
产品说明 Intel Pentium II /III/VIA Apollo Pro Plus

网友:
这个板太老,基本没有希望更没有必要.

网友:
多谢张老, 那只有丢去它了.

网友:
找到支持图拉丁的转接卡或许可以!

网友:
可以上的,要保证外频设置到100M,我曾用过370的卡改造成功过,具体方法可以在网上搜到,可能涉及到大约有6个脚,其中去掉2个接地脚,连2个脚(复位用的),连2个VID脚以保证CPU电压设定在1.5V,祝你成功。

网友:
我觉得好象没有必要升级了

网友:
呵呵, 多谢楼上几位, 只不过想搞搞, 近来没什么做,所以找出来玩玩. 只要不是为了升级

网友:
丢了可惜 收藏起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