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eaI 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8-12-06):
今天接到一板EP-8HEAI 上电不跑码,经查内存供电不正常,查得一个小三极管坏,找了一个类示的换上去了,测得电压正常,可上真C上去后,还是不跑码,一测内存供电被拉低了。原2.5V只有1.3,原1.25V只有0.7V,上假负载又正常。
现在搞不懂是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我换的那个三极不对呢。它原配的小三极是AE什么的。
请问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搞不出来
就简单点
把3.3V直接拉到内存2.5V的供电脚上不就可以了

这个供电是很简单搞好的

网友:
还是不行,把3.3拉到2.5去上真C还是一样全部拉下来了。只有一半。

网友(2009-01-07):
你把你换的那个三极管拆了  在拉线 试下

网友(2012-05-15):
基本判定是桥坏了,这板我有三四片,网吧机拆下的,都同一故障,应该是痛病,内存电压0.9V,1.9V,最右边上的3个场管,中间那个的其中一个脚是12V的被拉低了,查不出是那里拉低,感觉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