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PLNM不能触发

楼主(2008-12-06):
南桥3.3VSB正常 换过IO了 没有思路了 请大伙帮帮忙 谁修过同样问题的板子

网友:
打AD值。。去掉网卡。不然就杀SB了。。没有多少招。

网友:
思路同上
先杀网卡
然后在考虑!
去查IO的PDF,然后按触发时序去修!

网友:
哈哈,不会是没有安装CPU吧(市面的假负载不支持INTEL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