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性开机找不到硬盘,主板问题电源问题还是其它?

楼主(2008-12-06):
电脑出问题了。非常容易找不到硬盘。基本上开机久了比如超过10多个小时就会死机,然后就找不到硬盘

了。要把硬盘数据线那里或者接主板的数据线那里多拔插几次才又好过来。有时候不会好过来。过了几天

再去拔插,那才会好过来。硬盘是新硬盘。反正没有用多久。主板是华硕的a7v600-x 2004年买的了。
几个月前拿到外面测试它的其中一个IDE插槽有问题。现在只能用一个插槽了。(另外与主板有关的时候

每次我把排插的插头拔了后,那么如果开机超过也是显示时间是2002年,它不保存时间了的。主板电池是

几个月前换的,算是新的吧!)数据线也是换了新的了。
另外说一下。当年买的时候机箱里面带电源的,应该是一般的电源。那是机箱的价格是那一排里面比较低

的。请问我应该怎么样解决?现在实在不敢用电脑。怕自己用电脑来做事情,心血在里面,万一电脑找不

到硬盘了的话真是无语。请问我应该怎么样解决?(虽然电脑价格很便宜了。但是我暂时没有钱啊!真的

很穷。)

网友:
电源问题

换电源吧,绝对是电源问题,很菜的问题

网友:
电源换了试一下吧!

网友:
谢谢上面的解答。我也觉得不是电源问题就是主板问题。
现在心中有底了。我想买个电源 航嘉冷静王钻石2.3版本 这个支持我的老电脑吗?主板是a7v600-x。硬盘是IDE的硬盘。没有光驱。
我不买老电源主要是以后也许升级的时候可以用得到。这样节约点。如果花200块换电源还没有解决问题。那么再换主板的话。成本太高了。
我看到别人卖二手的500块就可以有个机箱了。2500+ 512m内存。80G硬盘。汗!真难决定啊!
如果直接买别人二手的。也是用了好几年了的。怕万一坏了的话又更加花钱。毕竟1000块可以有个新机箱了。

网友:
1、要排险电源问题,测5V、3。3V、12V电压是否正常,还要看硬盘的电源接头是否良好。
2、有可能是南桥本身不良,涉及到硬盘接口的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应该到专业维修公司去检修一下

网友:
到电脑维修哪里换个电源,看情况还有没,没有就是电源问题,换掉就OK,没有好就是主板问题,这样你就能看情况是买新的还是修

网友:
板子南板空焊了吧。。2004年滴。。。。小风吹吹或许能好,不行了搞个二手板吧,那时候的板现在新的少,有,也是杂牌小厂的,不过能包换一年。。

网友:
同意!电源换了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