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过低,调高G2就保护

楼主(2008-12-06):
有 一台Emc17纯平显示器,送来的故障就是,亮度过低,如果调高加速极的电压后,屏幕亮了,一秒钟后就会自动黑屏,保护了,同时听到不是高压包就是开关电源里面吃吃的响。实在不能确定是哪儿响了。。。。这是哪儿的问题啊???
黑屏

网友:
栅极电压是否正常?显示器什么型号?

网友:
测下行电流看,调高G2电压行电流会升高,包如果有问题就有可能导致保护

网友:
说的具体点,是什么型号。多查查G2的控制电路,应该有个调整管呢,。
管的周围也多查查

网友:
重点在G2上面 你查查看

网友:
不是。是因为我把G2的电压稍调高一些,就会引起X射线保护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儿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查查行逆程电容,和周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