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电源保护的常见原因有那些呢?

楼主(2008-12-06):
我有一只杂牌电源,坏之前偶尔能正常触发,每次都必须开好几次才能正常开机,现在是彻底不工作了,实测:绿线4.9V,紫线5.25v,灰线33mv。绿黑短接后风扇转一下就停,论坛上说是保护开启了,但具体是什么原因无从下手

网友:
无非是过压保护,过电流(或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压偏低的原因呢?我测得输入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只有100多V(电容2脚测得)。

网友:
两个电容串联值(相加值)300V左右为正常。并且两个值应该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