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CRT无图像

楼主(2008-12-06):
TCL17CRT无光黑屏,调高加速级电压,有光栅但无图像也无菜单显显示,视放用的tda9210和tda9536

网友:
80V视放供电是否正常,这种现象是视放块没有工作

网友:
供电正常的,是9210坏了吧

网友:
看一下cpu的供电,复位,按键.下来就是视频放大.还有vg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