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重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06):
最近也弄了一块TM-694XT的板子,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其它的GA\MSI等大品牌的主板上都没有出现过。
1、其它的支持图拉丁的694T板子用的都是694T的芯片,而这块用的却是694X的芯片,似乎就是一块将图拉丁转接卡集成在主板上的694X主板,冒充了694T主板,看来顶星将这个主板命名为694XT是有道理的。
2、694X的芯片是支持ECC内存的,所以我装了1G的ECC SD内存、1.1G的C3 CPU、440的显卡,开机顺利点亮了,因为这块CPU体质特好,于是跳线至133,再开机就没反应了。换普通内存,仍是133外频,又可以顺利点亮,反复几次都是这样,难道这块板子要用ECC的大内存,CPU就不能超频了?GA的694X(用了转接卡)就不是这样的。
3、以上还算顺利,大不了就用普通内存,接下来接上硬盘、光驱,开始装系统,一直顺利,进了系统,装好VIA的4合1驱动,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装声卡驱动到一半就重起了,暂且不装吧,双击我的电脑浏览一些文件正常,点击右下脚的安全中心又重起,每次进来点击安全中心均重起,装声卡驱动也重起,表现为点击某一特定的程序都会重起.
主板出了什么问题?还是.....

网友:
有空换个电源再试试,

网友:
电源有220V电容爆了,换了就可以

网友:
不断重起是什么原因? (已解决)

不是电源问题。
不会修主板,怀疑是供电问题,于是换掉所有跟供电有关的电解电容(共27个),换下来的电容有一只击穿,有几只快失效。死机、重起故障消除。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虽然说这样修起来有点盲目,但也是最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值得学习了,因为一般很少见到这样电容坏的问题了

网友:
我想应该先把CPU的供电电容换掉试一下看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先软件后硬,从成本考虑。装声卡驱动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是什么芯片的吗?如果装错了,必蓝屏或重启无疑。

网友:
楼主的方法也是值得借鉴的,特别是老板子是应该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