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8-12-06):
大家有没有觉得。MSI的主板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CPU点得点。有的CPU点不亮。但主板是支持的。今天有又遇一张。MS-6571。。。原是。P42。4G的CPU。用我自已的C2。4G点得亮。用客户的P42。4G就点不亮。CPU是好的。CPU没供电。U座已换过了。

网友:
也不是MSI的怪问题, 问题就在CPU的引脚和座子的针上了. 可能有污物,锈斑正好个别针脚接触不上. 见过多例这样的情况.

虽然座子换过, CPU可还是原来的.

另有一种情况, CPU老化(P4以前很少有这样的)造成只有个别主板能点亮的.

网友:
谢谢。张先生。但我用香蕉水洗过还是不行。U盘我都换过了。上客户的CPU没有供电。我应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754的。MSI为联想做的。也是一样的。同上问题。

网友:
楼主,看你CPU外频,800的还是533的,800的就不行.

网友:
533的。说了。板子是支持这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