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电源 讯雷350电源无反应

楼主(2008-12-06):
本人电脑昨晚还正常关机睡的今早就不能开了,拆下电源自己测了一下,绿色和紫色线有+5V输出,约4.85-4.9V 短接绿色和黑线,不能激话电源,不知是那个部位坏了,只懂皮毛,请大师指点!!
电脑

网友:
不接板,先短接看电源风扇转不转

网友:
拆下来后没接板,就是用短接的方法,风扇不转,
短接绿色和黑线,不能激话电源,

网友:
哪可能是你的电源的问题咯。。。
最好你再试试短接,或者看看你的电源线有没有问题,或者排插!

网友:
测得电压应该没问题的,应该能启动
可能电源板有故障吧,在仔细检查下

网友:
一般是那个494芯片的问题,
!

网友:
晕,那对我个人来说,很没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先看看电容有没有爆,再看看两个13009有没有问题,再检查494出来的推动管,肖基特,换494。此办法对普通电源有90%的修复率。
做了这么多都不行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晕,我拆进去,什么也没动,又好了,怪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虚焊 可能是电容问题 反正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