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遇到一个麻烦问题

楼主(2008-12-06):
先讲问题: XP系统跑完进度条后没有下文.

机的配置大约是: 杂牌945G主板集显, 集声, 集网,  512KM内存,  WD的SATA硬盘,  IDE光驱,,,     独立声卡, 独立网卡(奇了,主板都集成了为何还买独立? 不理)

刚去到时就是这样的问题:XP跑完进度条后-----黑屏-----出现鼠标的光标------出现桌面(这是正常的顺序),   它的就是跑完进度条后不黑屏一下. 没动静了,但没死机. 因为键盘的NUM LOCK灯还可以开关. 但就是进不了桌面, 重装三次系统未能解决.

进入BIOS里把集成的声卡和网卡禁了还是不行.  内存刷干净了.

而且装系统时(用的是GHOST版) 看到中文的地方乱码.  其它机器可以看到中文显示.

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硬盘的分区是否有问题。

网友:
而且装系统时(用的是GHOST版) 看到中文的地方乱码.  其它机器可以看到中文显示.

换好的内存试验一下.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的去吗?
  如果也不可以的话,看看ghost光盘里的WIN PE能不能正常进去

  实在不行你就试试完全安装版的系统吧!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考虑到有集成用独立,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最好用WIN PE系统进去。如果进不去就检查内存 主板 CPU。如果进得去就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可能是内存(显存)坏了进系统后造成无显,好多独显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楼上所有朋友, WIN PE可以进去, 运行完全正常。 我进PE是有原因的, 第一找C盘资料,第二(重点)是因为用光盘按"A"键没办法实现一键还原WINXP到C盘(这个问题之前装机从没有遇过,保证光盘完好,试了三张), 所以要进WIN PE系统把GHOST文件复制到一个硬盘分区再进DOS下运行GHOST再打开硬盘的GHOST文件进行安装,如果不复制到硬盘在光盘启动后没办法找到光盘的GHOST文件,

这台机搞了我3个小时没有修好。内存擦过,其它没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全模式也不可以进去, 进到一个光标在左上角的地方闪个不停,等20分钟还是这样。

网友:
建议装个安装板的系统

网友:
装系统我见的不多但深刻啊
呵呵天天装
我做了一个月的学徒了
建议GHOST后不要装显卡.声卡驱动
还有有了集成网卡还装了独立的
考虑是不是板载网卡有问题
关了试试

网友:
我的意见
换一下你主板的bios芯片和程序
我曾经遇到过这应该是io对bios芯片的供电不足
当你做系统是插上诊断卡是会发现读bios的那个灯微闪
我个人的认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装板的不会令人有意外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声卡,网卡都是禁了的. 这些都试过的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个人感觉与你有些同,怀疑是IO问题, 因为装系统时出现的那些问题有些不对劲

网友:
说得对 首先换内存试一试  (装系统装不上  有乱码  这个我经常见到)
如果换内存不行 看看把硬盘重分区 或换数据线试试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LS朋友, 因上门时没带内存, 只拆出来刷干净了, 我想如果内存有问题会花屏的(集显),  硬盘数据线我也拔插了,  因为人家公司的重要文件,所以不可以对硬盘重新分区, 原本是想分区的, 插了个U盘进去根本就读不到, 换一个插也不行. 足足搞了我3个小时搞不好就走人了.

网友:
扫一下硬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