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

楼主(2008-12-06):
来的时候 电池可以开机 外接 不行 客户说在售后那说电源口的问题 打开 测量口没问题  对地短路  找了半天找不到那里短路的 谁有着 板子  的图纸

网友:
:'( 外接供电  19V 短路  电池可以 开机  找了一天了也没找到是那里短路的

网友:
送上图纸一份..修好了共享一下..

网友:
多谢了 修好 请你喝酒

网友:
:( 怎么不是昭阳E200的

网友:
你们两位真可以,楼主要昭阳E200,楼下发一个天逸E200,两个压根就不是一个机器嘛!一个是SIS芯片组,另一个是INTEL芯片组。

网友:
楼主你用可调电源接上主板,看有没有0.2A的待机电流,如没有,就是19V供电线路部分故障,这个本本的通病是电源板接口脱焊。

网友:
外接 19V对地短路 电池使用正常 电源口到 小板接口处对地短路 找不到那里短的

网友:
俊哥在那里 实在是找不到了

网友:
:D :D :D 终于搞好了 夹层的问题 飞线OK了 现在装上测试

网友:
我也有个昭阳E200一插上外接电源,插头就发热时间一长就很烫,但该机能开机,想请教各位是否也是电源接口板有短路呢?

网友:
应该是口的问题 接触不量

网友:
联想的机型难道大多都是这样的毛病么,好像很多都是接口虚焊,要不就是供电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