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开机电流1.2几V 诊断跑00 01

楼主(2008-12-06):
DELL   D600  开机电流1.2几V 诊断跑00 -01      00 -03   00 -2F   00 -1F       显卡做过了
早先问题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10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后更换I/O U20   OK了   插可调电源 0.01   但问题是一样的开机后电流上升到1.2几V  诊断卡跑00--03   00-1F 什么的,  (CPU 温度上升很快)   不知道应该怎么修了,朋友们给点思路

网友:
1F查DEBUG卡手册是检不到内存,你看看跑1F时,开机条那里有两个灯在闪,重新插插内存看看

网友:
i不是内存 电流上到1.1几V 了 应该到显卡了

难道BIOS 或I.O 有问题    朋友们 会不会有可能    现在诊断卡跑,00-03  00=01  比较多

网友:
拿掉内存跑什么代码啊?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拿掉内存,指式灯那里就闪了

拿掉内存,指式灯那里就闪了,拿掉诊断卡跑A0-02

网友:
南桥挂了,换就OK。  再不行,就杀北桥,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