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USBKey无法识别

楼主(2008-12-06):
我把它作为U盘用已经很久了。虽然不大,但很小巧,很好用,
因为太小不注意被洗衣服时洗了,现在插上电脑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但是插上后U盘上面的指示灯还亮,
拆开U盘,看见芯片型号也不清晰,好像是CBM1186,闪存芯片容量也不大,型号是HY27US08281A
请问这个U盘还有办法修好吗?
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一是一个吗问题
你换个晶振吧

网友:
U盘的晶振一般是个小的两头半圆的长方体,铝外壳,几毫米宽10毫米左右长.
一般提示不能识别是没有起振或频率不对,如果提示没有插入磁盘或能打开u盘但是零字节则可能是闪存芯片虚焊。
外行发言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请别见怪、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优盘  我也有个  要是换了晶振  加焊芯片还没有解决 那你就找个对号量产工具量产试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7750-1-1.html  去看一下吧

网友:
嗯,可能是虚焊。这个板很薄,

云里鱼~~~~你的芯片型号是什么?说一下好吗?
我的已经看并不清楚了,

网友:
chipsbank
CBM2090
B63888-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