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飞利浦通电后电源灯亮,可就没显示?

楼主(2008-12-06):
接了一台17寸飞利浦,现象是通电后电源灯亮,可就没显示.我检查过了,二次输出正常,可高压包电压过高.我测了高压包的引脚.可高压包正常.还有通电后,电路不断的发出援缓冲的声因.我都没方法啦,又不咋交差.各位帮下忙,比点意见.谢谢

网友:
是什么型号啊?你换个高压包试试。

网友:
我也换了高压包(碰巧有一个),可还是原样子发出滴嗒滴嗒的声音,我感觉郁闷,换了高压包还是修不好.换电容换到手都累死了.究竟问题在那?谁可以救救我呀?拜托.

网友A:
飞利浦的包不大坏,行管B级的负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高压包根本就没有工作,要查行管本身和前级了,如果有的话再看看G1和G2电压对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包不大坏,行管B级的负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高压包根本就没有工作,要查行管本身和前级了,如果有的话再看看G1和G2电压对不对了

   恩意见一样飞利浦的包不套容易坏  坏的最多的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