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的主板BIOS集成在主板桥里,BIOS坏了应怎么刷?

楼主(2008-12-06):
新出的主板BIOS集成在主板桥里,BIOS坏了应怎么刷?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只看到有用SPI的8脚串行BIOS.

网友:
就现在的主板来说,没有任何主板的设计是取消单体BIOS的设计的.

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是采用了8脚的SPI的BIOS.

网友:
戴尔的原装机,找遍了主板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到,然后打电话到那个售后服务电话转了几次到了技术那边得到的答复说:这款机的BIOS是集成在桥里面的,BIOS坏了要返回工厂才修得了。具体的型号不记得了,客人把机器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只看到有用SPI的8脚串行BIOS.

听你们这样说有可能是我看漏了
另外这种SPI的8脚串行BIOS如何刷?

网友B: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刷。如果楼主有着方面的消息通知一下。

网友:
比8个脚的肠管大一点的那个就是

网友:
不能在DOS上刷的话 只能用烧写器刷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这样的戴尔主板,有32脚BIOS芯片的位置,但没有芯片

网友:
不会吧,只是换成8个脚的了吧,怎么可能没有呢,集成在北桥里了?楼主发个照片上来看看....8个脚的也可以刷呀,用编程器完全可以的.

网友:
我也见到过一片主板,怎么也找不到BIOS,也是DELL的,以为是8脚的SPI,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刷。如果楼主有着方面的消息通知一下。

用下图里的转接座
编辑器里支持的型号:
就可以刷了

网友:
那就最好咯,不能刷,大家都吃不了这口饭,又不用买新的工具, ,最好厂商做好内部规定,过了保修主板就自动自己毁灭,像打印机一样,从此这个世界上就多了很多买板的,少了很多卖工具的了,

网友(2020-07-24):
如果BIOS是移植在桥内,那只有用专用设备烧录了(只能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