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19主板不跑码求助。

楼主(2008-12-06):
此板是采用的NF4 的芯片组,现像为能上电但不跑码,CPU   内存   桥供电都正常,唯一怀疑的是北桥,因为它的风扇转得很慢,但不肯定是它的问题(已压桥试过了)
现在这儿请问一下哪位朋友修过此类主板。请告知一个维修直径

网友:
呵呵我也有张一样的板

开始是没有复位

换了北桥电源控制IC

好象是2029

然后就有全板有复位但是

也是不走 内码

刷过BIOS

桥都正常
测过

我现在也是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建议你刷个BIOS先

如果幸运的话

网友:
是啊我这块板也是先没有复位,换了PWM  IC后,复位正常了,就是不跑码,还有一块七彩虹的C。P4M800-478板也是,先没有内存供电,把内存供电修复后,也是弄死都不跑码,七彩虹的板现在要弄死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