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龙3000+只认800,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8-12-06):
一块速龙3000+,编号ADA3000ABP5AP,技嘉K8NS认出是工程样品,认出是速龙,128的L1,2M的L2,可是只认200的外频,4的倍频,换了昂达的NF4S一样的,求故障原因和解决办法。多谢。
解决办法

网友:
是否是工程版的CPU,是的话要特定的主板才可以.而且这种CPU寿命估计也不长.国内据说有几十万片.
有段时间淘宝上大量有售.

网友:
为什么只认800的频率呢?怎么解决啊

网友:
如果是工程版的,就是CPU不合格. 工程版的是前期测试样品,具有不可意料问题.
通常的主板不能解决, 换能支持工程版的特定主板,也许淘宝上还有.找去吧!
这种CPU买的时候可便宜,这就是便宜的结果.

网友:
需要特定主板,一般NF3-250 不带网卡的主板可以
CPU功能强大,玩3D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