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51主板不跑码是什么缘故?

楼主(2008-12-06):
今天客人拿了一块CM51主板来维修。开机是可以的,但是插上诊断卡的时候,不跑码。。我想问问是什么问题引起主板不跑码呢?我用自己的主板配件都试过了,内存。。显卡。CPU 4000+
自己的都是好的,插上去一样不跑码。。
会不会南桥坏呢?但是照他本人说的我之前只是把独立网卡。拔掉...然把网线插上内置网卡.之后就开不了机了.
就是因为这样.才拿来修的.
但是之前给被人修过,.说修不好.拿给我的时候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没有动过什么.
只是少了一个 电容.我把电容换上去了.能开机.但是不跑码.
会不会之前给人修的时候做了手脚.
BISS芯片会不会给换掉了.但是我没有芯片什么都试不到.所以问问大家有什么意见给我嘛?
谢谢大家....希望帮帮我这个初学者....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下掉板上的网卡芯片呢?

网友:
板上我看不到有网卡心片。难道是集成网卡引起的不跑码吗?

网友:
这种板,北桥是非常容易空焊的。

网友:
是啊。难道要加焊北桥吗?
会不会是I/O有问题呢?大多数主板不跑码都是I/O出问题。只是把独立的网卡不用。用集成的网卡之后就变成这样。问题会不会不大呢?触发其他的问题又会有那些呢?高手指点啊./

网友:
先下网卡,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磐英 CM51参数<<查看磐英 CM51概述 <<查看磐英全部主板

型号 CM51
适用类型 台式机
主板架构 MicroATX
芯片厂商 nVIDIA
CPU插槽类型 AM2 940
支持CPU类型 支持AM2 940系列处理器
支持CPU数量 1颗
前端总线频率 支持1000MHz前端总线
HyperTransport总线技术 支持HyperTransport总线技术
北桥芯片 nVIDIA GeForce 6100
芯片组系列 nVIDIA 6000系列
南桥芯片 nForce410
支持内存类型 DDR2
支持通道模式 支持
内存插槽数量 2 DDR2 DIMM
内存频率 DDR2 667MHz
集成显卡 板载Geforce6100显卡
板载声卡 板载5.1声道AC'97声卡
板载网卡 板载百兆网卡

扩展参数

硬盘接口 ATA 100,ATA 133,S-ATA150,S-ATA II
SATA接口数量 2
磁盘阵列类型 SATA
磁盘阵列模式 RAID 0,RAID 1
支持显卡标准 PCI Express 16X
PCI Express插槽 1×PCI Express X16,1×PCI Express X1
PCI插槽 2×PCI
其他插槽 2个IDE插槽,1个FDD,接软驱
扩展接口 键盘PS/2,鼠标PS/2,USB2.0,同轴音频
USB接口数量 8

电源接口 24PIN+4PIN电源接口
附件 说明书,驱动光盘,FDD/IDE数据线,挡板

找一下类似的小芯片

网友:
好像板上没有这个小芯片。

网友:
把上面那个晶体型号也报上来!!!!

网友:
AC131
A1KMLG
HK0620
784153 2
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
你也有这个板吗。我的主板BIOS那张纸给人搞掉咯。我怕是给他换了。BIOS心片型号是:WINBOND
W39V040FBPZ
618GDFA

网友:
这里的3个IC之前跟其他人修的时候做了手脚.去掉2个IC.但是不是真的去掉.而是只留一个脚锡主板/2个原IC都还在。但是今天给我焊坏掉一个IC名称是151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称.先用IC的名称吧.可能是排阻.但是接触少不知道叫什么.有图给大家看看.是不是那里的缘故所以不跑玛呢?>因为焊坏了一个151/所以用其他的 能吗?外表是一样 的.103 .但是用万能表连的时候.电压有点不同...不知道可以不.麻烦你们一下.告诉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楼飞翔说的没错,这种板不是NB供电坏就是NB空焊。

网友:
郁闷。如果南桥.坏咯.换一个要好多钱....我这里 有没有..唉````````````

网友:
aC131这个芯片就是网卡芯片.

LAN PHY ( 10/100 LAN) 芯片–Broadcom AC131

网友:
谢谢`我马上去摘下来看看跑码不~~~`

网友:
不要网卡芯片用独立的网卡应该对主板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2009-02-09):
这板的BIOS能发一份给我吗?QQ 53157848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