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M800

楼主(2008-12-06):
此板跑代码(C1—D1-DE) DE就停了  开机三声长响     一般是哪的故障?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排除内存原因的话,就是桥脱焊~

网友:
可能还是内存的原因吧!!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的数据,具体测了什么地方,在说详细点

网友:
内存供电0.75V 。。。准备换个内存降压的MOS管。。谢谢各位。。。待续

网友:
换管子不好使```发现D极是接的排阻  排阻输出是1。21V   而且此排阻已经烧湖了 看不出来多大的了  怎么办呢?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和电源+3。3V连的,如果是的话上个0欧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