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升技NF-M2S主机板,NF405,C61

楼主(2008-12-06):
该主板开机保护,经查发现CPU供电12V,对地短路,供电管,保护管,全击穿,更换管后,不上配件,开机正常,不保护~

以为故障解决,上U测试,还是保护,再开机,又开始保护,量管发现又击穿了,这是为什么呢,没办法,又换管,不上CPU正常开机,上U又穿管,严重郁闷

最后发现是CPU坏,上U就穿管,连脉宽都烧,换脉宽,换管后,换CPU故障OK~~~

网友:
先上假负载啊

网友:
请教

请问下什么叫脉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