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下,这还能修不能

楼主(2008-12-06):
大家好,我自己是修主板的,有个ST 80G的硬盘装到机器上就重起.不停的重起.这还能修不,主板画面一出来就重起,能修吗
硬盘

网友:
主板BIOS能不能找到硬盘及参数是否正确,要不直接换个新的硬盘电路板OK了

网友:
系统文件丢失也可能造成重启,这种情况硬盘本身没问题,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连BIOS都进不了,怎么装系统啊.明显的是硬盘的毛病啊,不知道这是电路板的毛病还是盘体,哪位高手帮我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路板挂了,换块试试。

网友:
如果BIOS都进不了,看看把硬盘拿出来进不进得去,确定是硬盘就刷一下硬盘BIOS喽

网友:
可能是病毒,用MHDD擦除一下试试看。

网友:
回楼上的,一开机就不停的重启怎么能进入MHD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