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达S845ET跑A7的故障

楼主(2008-12-06):
今天客户送来个美达S845ET。先看外观。。内存反插把2个槽都给搞坏    然后更换内存槽
更换好以后 跑A7 。。
然后更换IO 加焊北桥看排阻 一切正常 供电也正常。。
实在没有办法了试着更换供电管 40N03 用 60N03代换后OK
估计是软击穿造成的

网友:
内存槽都烧了首先如果能手动修复槽就先修复不让其短路,再测供电管。这是前题。必须做的。

网友:
问题是换好槽后 供电正常 2.5 正常很 。。。就没想 是这个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