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对地短路

楼主(2008-12-06):
本人今天修一片百汉845PE的主板...开机工作显视器不亮..用测试卡检测.C1.至E7就跑了...用数字表测3.3V对地短路...本人在论坛上也看了..这方面的故障..就是没做好...是什么原因...赐教...

网友:
3.3V短路还可以跑C1呀?

网友:
没啥说的  直接搞I/O

网友:
我没见过修好过的。。。。。。。。。。。。。。。。

网友:
你是不是没拔电源就测3.3V啊,那不是主板的阻值

网友:
没加..空板量的...

网友:
跑线路,查内存供电,这些你都没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