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08-12-06):
我的本是vista系统的,用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不小心删了分区,后重建,没有往里面拷入任何东西,请问这样还可以恢复这么分区么?
如果可以大概能恢复多少呢?因为是菜鸟,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恢复么?谢谢各位了,急等

网友:
恢复分区可能性小点 但数据基本上可以恢复出来的

网友:
可以恢复的,找专业人士把,自己错操作有可能永久性丢失

网友:
这样的应该问题不大,收费大概是100到200左右,我们一般都是收这个价

网友:
简单的,100-200就搞定了。

QQ:18540435

网友:
盘里的数据不是特别重要还没有到花钱的地步,只是想恢复数据,觉得丢了可惜,难道只能找专业人士么?

网友:
如果你的数据还不值100元钱,就放弃这个恢复吧!!因为Vista系统的分区机制和原来的系统有点不一样,现在一般的分区表恢复软件恢复不成功,一般是手工恢复分区表,不过,要想学会这个技术,估计至少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你有兴趣和耐心,自己试试!!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生装了系统还有可能恢复么?如果我保持那个分区一直不做任何操作的话,过几天恢复的可能性还有么?谢谢了

网友:
装了系统,不再进行什么操作,要恢复其它分区的数据问题不大的

网友:
我的那个分区用winhex显示分区后,显示了大片的000000000000是不是说明这个分区被我低格过了无法恢复了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