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碰到吗?

楼主(2008-12-06):
462主板,cpu座旁边一边接地的电阻的阻值很多都减少一半,因为什么呢 ?
cpu

网友:
不知道你要问厂家的设计问题还市使用中发生阻值变低的问题,实在猜不着.

网友:
你在主板上测量的吗?如果在主板上测量的可以看成两个电阻的并联电路(R1),主板看做一个电阻(R2),电阻自身是一个电阻。在并联电路中两个电阻并联得出的阻值(R并)比他们其中一个最小的还要小。计算公式1/R并=1/R1+1/R2

网友:
是使用中发生阻值变低的问题?是跟cpu的PG信号相连的电阻和与此电阻相通的电阻,此原因导致PG信号电压减少一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