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引起的自动掉电重启问题

楼主(2008-12-06):
一批网吧电脑,使用一年左右,均出现自动掉电重启的问题,电源是富士康机箱的原配电源,换过电源电脑就正常了,拆开电源没发现电容损坏,接上电脑使用,有时可用1小时有时可用4,5小时电脑才会自动重启,已确定是电源问题但不知到底是哪个IC有问题呢,还是老化了没救了,如何修啊

网友:
就算你没发现电容坏,也有90%是电容问题,这种电源用料很假,那两个200V的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
+12V输出电流富余量没留够,换电容只能解决一时问题。

网友:
到底怎么维修呢,很多这种故障的电源,报废了太可惜了,哪位高手能详细的指导一下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电解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的。
找一只最有代表性的,换掉面的二次滤波电解电容试试。不行换一次滤波。

网友:
重点找二次输出的滤波电容,拆几个下来用万用表量一量它们的容量以及有没有漏电,有这样一批同样的电源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练手的机会,不要错过呀,但前提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因为里面有高压!!!

网友:
顺便问问那个200V470U电解可以用200V680U的替换不?我的电源是因为长期市电电压低造成的,现在市电恢复正常了,但是电源拖不起负载了。电容也未见鼓包,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