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全屏成绿色

楼主(2008-12-06):
一台LG 17纯平显示器 开机全屏成绿色(全屏回扫线 背光亮度正常)
开机检测  红色兰色枪 工作时50V左右 绿色枪工作0V  栅极负电压250V 断电测试绿色枪对地阻值 成短路状况 之后分析中 。 突然再测试 对地阻止跟 红色兰色枪 相同
之后开机一切正常 查看了周遍可能导致连接短路的地方 均无疑点 绿色枪的电路 是一个串联电阻加到绿色枪的 疑惑中没想那么多反正是好了 上机烧点 几个小时过去了没问题 突然第2天一点故障 依旧 迅速把机器拆开 检测 发现故障又没有了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 显象管座里面 有问题把绿色枪 拉到跟地短路了

网友:
又纯平,又背光。又CRT,又LCD.

网友:
我说的背光亮度是 光栅的亮度    你家LCD 能出回扫线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管座引发的.

网友:
哈哈,LZ的显示器可能是显像管碰级了,换管座还不行的话用显像管复活仪修修看啦。

网友:
拔下管座看电压起来不就知道是哪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供电电阻,还有集成快的电压,余下就是显象管.

网友:
还有就是集成快坏了.

网友:
此故障经一位高手 指点 已经解决  管内与HT 有时相连  。于是拖开HT的主板电路供电路 在高压包的外面磁感上 用导线缠绕3圈左右 2个导线分别 焊接在 HT的俩端作为灯丝供电 就算在内部相连 绿枪也不算接地了

网友:
我的机子也跟楼主的一样,楼主能再说清楚点吗
在高压包的外面磁感上 用导线缠绕3圈左右 2个导线分别 焊接在 HT的俩端作为灯丝供电 就算在内部相连 绿枪也不算接地了
能有个实图就好了